求助?关于元件的放置

楼主(2008-08-06):
pads中放置元件的时候,是不是必须要知道元件的名字?

我要是不知道名字不知道库,只有进去一个个翻呀?

还有电容 电阻都有好多种  怎么选择呢?

新手  见笑

网友:
你可以自已新建一个库,打开以有的PCB文件选定个无件封装后单击右键保存到新建的库中就可以了呀.......这个功能超爽

网友:
库都是自己的

网友:
应该按照规则建立自己的库,那样找起来很方便,省时省力;不知道的情况下可用查找"*"功能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