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能讲一下主板的步线

楼主(2008-08-06):
拉CPU的线感到有些难,主要是南北桥及其他的电路都与CPU有联线.不知道拉线的次序及方法.请高手指点,

网友:
    南北桥的芯片DATASHEET有参考说明的

网友(2008-09-16):
    1:看DATASHEET,一般是以北桥命名的
    2:可参照公板。
一般是先考虑电源布局和高速线
走线也一般是先走CPU到MCH,MCH到DIMM。
再是DIM、SATA、LVDS、DVI、USB、VGA、IDE==
复位信号要注意不要被干扰
    重要信号参考地
CPU电源也是很重要的
开关电源的好坏对板子稳定性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