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教大家

楼主(2008-08-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家,在AD里没有办法像PADS那样,在sch里选择几个几件,然后让它们对应的PCB里也选中啊?Cross Probe好像只在SCH PCB之间关联一个元件啊?

   好象是没有!

   呵呵

   友情支持下!

网友:
可以的 你在同一文件下,把pcb和sch同时打开,然后垂直平铺俩个窗口,然后在原理图中选中器件,在pcb中就可以看见选中和原理图相应的器件了。

网友:
请问楼上的使用的什么版本的有这功能?
我使用dxp2004,没这功能,还是得使用Cross Probe,请赐教。。。。。

网友:
我用的是ad6

网友:
在SCH选择上,后在TOOL里的SELECT PCB COMPONENT,在PCB上显示所选的元件,在TOOL里COMPONET PLACEMENT内的ARRANGE WITHIN RECTANGLE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