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地怎么区分

楼主(2008-08-06):
设计中模拟地有两种(音频和视频)等共5个地网络,在orcad中怎么区分呢?是指在Netlist时分成几个网络

网友:
通过命名区分吧!例如:
A_GND :Audio  GND;
V_GND :Video  GND

楼主:
对不起,我没有说清楚
问题是:
怎么显示多个地的网络名,图上只有地的符号,没法显示相应的网络名

网友:
这个可不会象protel99

网友:
双击GND元件,出现如图所示编辑界面,选中"Name"并点击"Display"按钮,出现"Display Properties"对话框,在"Display Format"中选"Value Only"点击OK,关闭Properties Editor界面,看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