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理解阻抗匹配的?

楼主(2008-08-06):
通俗的说

网友:
是源端的信号不失真的传到末端。

网友:
简单的讲阻抗匹配就是防止反射,匹配的越好反射就越小,以至于不会影响信号质量

网友:
信号完整性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由于信号传输过程中阻抗突变引起的信号反射、振铃、过冲和下冲。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就是保持信号传输过程中的阻抗恒定。
保持阻抗恒定通常使用阻抗匹配的方法。包括串联匹配,并联匹配,戴维宁匹配,AC匹配,二极管匹配。

楼主:
AC匹配怎么个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AC匹配怎么个说法?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AC匹配怎么个说法?

应该是RC匹配!

网友:
通俗点的说,这是一种婚姻和性格的关系,其中感情是我们要传输的信号,性格就是我们要匹配的,如果性格不合,感情就容易失真或是说比较脆弱。双方就会因些而经常吵架(过冲),冷战(振铃、衰减),而因此影响整个家庭(系统)的和谐(稳定),但每个人的性格不同(不同的电路形式),因此我们就必须有不同的方法来磨合性格(不同的匹配方法)

网友A:
拿个软的水管,把水开大,在流水的过程中,在管的中间捏一下,软的水管是不是会晃动起来,阻抗匹配不匹配和这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B(2008-10-10):
不知道有没有从头开始讲解的!

串联源端匹配中,我有个地方还是不是能够非常的理解!
不知道坛子里里面有没有,详细的解释一下!
例如: 信号源内阻为r  ,传输线阻抗为 R
          那么在源端的匹配电阻 R1= R-r;
     没有问题,但是此时信号的反射衰减的地方依然没有很好的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串联源端匹配中,我有个地方还是不是能够非常的理解!
不知道坛子里里面有没有,详细的解释一下!
例如: 信号源内阻为r  ,传输线阻抗为 R
          那么在源端的匹配电阻 R1= R-r;
     没有问题,但是此时信 ...

解:
假定:
源端输出内阻Ro
串接电阻Rs
传输线特征阻抗Zo
终端输入阻抗Ri
驱动端的信号强度为Vo
依据:
源端串行端接原则 Zo=Ro+Rs
那么:
Ro+Rs的分压为Vo*(Ro+Rs)/(Zo+Ro+Rs)=Vo/2,传输到终端的电压为Vo-Vo/2=Vo/2
又因为:
终端的输入阻抗Ri相当大(COMS输入级大概为300kohms)
此时的反射系数=(Ri-Zo)/(Ri+Zo)=1(约等于1)
终端的反射电压为传输到终端的电压Vo/2×反射系数=Vo/2
所以:此时对于终端来说,传输到终端的电压Vo/2+终端的反射电压Vo/2=Vo(正是驱动端信号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个软的水管,把水开大,在流水的过程中,在管的中间捏一下,软的水管是不是会晃动起来,阻抗匹配不匹配和这道理是一样的

是不是也能这要比喻

一个软水管开龙头放水,

A 不捏水管:  水流射到A处.
B:  捏水管:  水流射到B处

要想让水流射到C处(可达到范围内)就要调整捏水管的力度.

调整力度的过程能否也视为阻抗匹配的过程?

网友:
阻抗匹配的目的是让信号平滑完整的流过。

网友(2013-03-29):
引用 网友C:
解:
假定:
源端输出内阻Ro

源端输出内阻Ro
串接电阻Rs
传输线特征阻抗Zo
终端输入阻抗Ri
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请教:
1.源端输出内阻Ro、终端输入阻抗Ri的大小是通过查源芯片和终端芯片资料算出来的吗?
2.阻抗匹配的目标就是让终端输入阻抗Ri=源端输出内阻Ro?
3.传输线特征阻抗Zo是根据终端阻抗得来的吗?传输线特征阻抗Zo=终端输入阻抗Ri?
4.当源端输出内阻Ro<终端输入阻抗Ri的时候,才需要添加一个串接电阻Rs ,使得源端输出内阻Ro+串接电阻Rs =传输线特征阻抗Zo=终端输入阻抗Ri吗?
5.源端匹配是让源端内阻匹配终端内阻,以终端内阻大小为参考;终端匹配是使终端的阻抗匹配源端的内阻,以源端内阻大小为参考,或者相反,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以上是我的疑惑,麻烦高手指点。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