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封装能用吗

楼主(2008-08-07):
我们以前主要用POWERPCB现在想转成allegro,不过感觉建库工作量比较大,就将以前的PCB文件用ALLEGRO打开,在只接生成封装,我们以前的POWER封装没有任何问题,都大量生产了,现在导成ALLEGRO后,会不会存在问题呢???请高手们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以前主要用POWERPCB现在想转成ALLEGRO,不过感觉建库工作量比较大,就将以前的PCB文件用ALLEGRO打开,在只接生成封装,我们以前的POWER封装没有任何问题,都大量生产了,现在导成ALLEGRO后,会不会存在问题呢?? ...

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用是不可以的,有很多问题存在,比如贴片焊盘有隔离盘了,要修改下就可以用了,主要要的的焊盘的大小和位置

楼主:
什么意思?难道是POWERPCB中焊盘和ALLEGRO中不一样??

楼主:
已经搞定,由于焊盘的问题,更换掉焊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