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中的电容并联问题

楼主(2008-08-07):
如图:c4 c23 c5并联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电源滤波么

网友:
减小去耦电容的回路自感.

网友:
在设计电路的退耦电路时,因为考虑到不同容量的电容所对应的自谐振频率,会在IC的电源管脚上采用并联电容的作法。
     例如同为0805的贴片陶瓷电容0.01UF比0.1UF更具有高频滤波特性。
     例如22NF的电容的自谐频率将近为11MHZ   范围为6-40MHZ可以在该范围内加尽可能多的电容
不知道这样说你有没有理解。

网友:
这个电容并联其实应该相差2个数量级好一点,1nF并100nF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