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专用贴

楼主(2008-08-07):
大家对于论坛建设,资源管理,技术讲座。。。。。。有什么好的建议都可以在这个帖子后面跟贴发表,好的建议奖励好。。。多。发贴者人人有分,灌水负分哦

网友:
我们论坛人气很旺,这与论坛的专业化和良好的管理分不开。

我们论坛上,大部分人都是做工程的,其中很大部分都是硬件背景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网上有很多形形色色的论坛,可是关于器件选型,尤其是芯片选型的专业论坛很少。不知道设这样一个版怎么样呢?给大家这样的平台,应该很有意思,很新鲜。

当然开设起来,有一定难度,而且Allen也说“担心开太多版面会影响人气”。我们不妨先从最从常用,也最容易买到的入手,比如电源芯片,Flash等。等到有一定经验,人气起来了以后,再慢慢扩大,我想这么实用的版,应该人气不错的。

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

楼主:
我们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专门的射频技术讨论区

网友:
我們是不是應該刪掉一些版塊?
企业招聘区
个人自荐区
PC装机讨论区

网友A:
建议更改部分板块名称

发现PCB部分板块的名称欠妥,建议总版主更改。
   如:既然将ALLEGRO作为板块的名称,就不应该将MENTOR作为板块的名称,因为allegro是产品名称,而mentor是公司名称。建议将allegor、mentor、oacad 、pads、protel分别改为:Cadence(allegro),Cadence(orcad)、Mentor(EE/WG/EN)、Mentor(pads/powerpcb)、Altium(protel);觉得这样可以让大家更清晰认识PCB的EDA软件。
      这里就是一个典型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9531&page=1#pid7189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PCB部分板块的名称欠妥,建议总版主更改。
       如:既然将ALLEGRO作为板块的名称,就不应该将MENTOR作为板块的名称,因为allegro是产品名称,而mentor是公司名称。建议将allegor、mentor、oacad 、pads、protel分 ...

    你说的没错,但命名成Mentor(EE/WG/EN)、Mentor(pads/powerpcb)这样会让名字过于冗长。
    目前的版块名称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如下:
    (1)Mentor的主要高端工具包括WG和EN,但是因为其用户很少,而且两者大部分都相似,所以统称为Mentor,而没有必要细分成WG和EN。
    (2)之所以没有命名成“Cadence版块”,是因为Cadence的高端PCB工具只有Allegro一个,所以叫“Allegro版块”更加准确。
    (3)至于Altium公司,Protel几乎是其约定俗成的代名词,说Protel,大家都明白是指Protel系列软件,而不是单指99se或DXP等某一个版本,而且在国内,知道Protel这个词的人要远比知道Altium的人多。
    所以论坛在追求命名准确的同时,考虑了大多数用户的习惯。
    最后举个例子,用人单位招聘的时候,通常会说要求会用Mentor,或者要求会用Allegro,不信Google一下:

    再来一个:

    看到了吗?所以说,论坛是为大多数普通会员服务的,在追求准确性的同时必须要考虑大多数人的使用习惯,只有把细节都能考虑到,论坛才会显得人性化,才能吸引人气。
    最后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