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教PCB层数问题

楼主(2008-08-07):
请教高手,PCB的层数是和什么有关?
在硬件资源已经确定的情况下,PCB需要多少层是如何确定的。
有人说是根据BGA封装来确定,BGA的PIN的数目和层数之间有一个换算关系,是这样么?
如果是这样,这个换算关系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PCB的层数是和什么有关?
在硬件资源已经确定的情况下,PCB需要多少层是如何确定的。
有人说是根据BGA封装来确定,BGA的PIN的数目和层数之间有一个换算关系,是这样么?
如果是这样,这个换算关系是什么 ...

也不单单只是这一个方面了,你用了 BGA 必须保证线能够出来,同时你还要考虑你的信号线的分层设置以及一些SI,EMC等问题,同时你又要考虑板子的成本。一般的原则是在成本最低的情况下,保证信号的完整性ok了!

   一般的 BGA他会给你一个layout指导的你可以参照下!

楼主:
楼上的兄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