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元件焊盘一简单问题

楼主(2008-08-07):
我是新手,对图片中的焊盘尺寸不理解, 如图pad尺寸 与对应钢板开孔尺寸 不一样,后者有时大于前者,有时候小与前者,很不解 ,为什么, 希望大侠多指教,谢谢

网友:
一般钢网尺寸都小于pad的吧
厂家生产钢网的时候也会内缩的

网友:
不用吧,你把Plated Pad设成与Regular PAD一样大小,肯定可以用的。

网友:
设置一样就可以了,不过MASK要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