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能否拷贝现有的单元电路到另一文件

楼主(2008-08-07):
现需把原四层板中的部份单元电路移出,移出的部分用双面板画。请教有否较好的办法,可以直接从原四层板中拷贝元件及网络走线,然后再到新建的双面板中修改,而原元件的位号及网络名不变。望高手赐教。

楼主:
是可以用重复性电路来实现,蛮好用的,谢谢!
但有个问题:

  • 新建的PCB文件,层的设置必须跟原重复性电路的层设置一致,就是说,我们先得把现在的两层板改为跟原重复性电路一样(四层板),其它辅助层设置也得一样,否则,会有一大堆错误或警告报告
现在问题来了:
    能否有简便的方式直接使用原重复性电路的层设置(包括叠层设置)?

网友:
设置成REUSE

网友:
Reuse要符合的条件:

    Reuse和被reuse部分必须有相同的以下的部分:

    相同的Part type、相同或相似的网络、相同的DECAL封装。    对于相同的Part type的要求:
    1、 必须使用标准库中的Part type以保证有相同的Part type Name。
    2、特别指出:相同的Part type包括相同的Logic Family。Logic Family信息在Part Eidtor的环境下,Part Information for Part的对话框的General的面板中。Logic Family的信息有:ANA、BGA、BPF、BQF、CAP、CFP、CLC、CMO、CON、CQF、DIO、DIP、ECL、EDG、FUS、HMO、HOL、IND、LCC、MOS、OSC、PFP、PGA、PLC、POT、PQF、PSO、QFJ、QFP、QSO、RES、RLY、SCR、SKT、SOI、SOJ、SOP、SSO、SWI、TQF、TRX、TSO、TTL、VSO、XFR、ZEN。如果一个器件的Logic Family的信息不同,在不同的PCB文件之间是无法reuse的。造成很多的工作无法重复利用。
    解决办法:
    新建一个全新的Logic Family为UND,以后在建新器件的过程中统一使用它。即:所建的器件没有任何的Logic Family信息。所有新建的器件的Logic Family信息全部定为UND。其他的过去已经有的器件继续使用其原有的Logic Family信息。
    相同或相似的网络要求:
    在不同的PCB文件中进行reuse,必须保证有相同的网络名,在同一个PCB文件中进行reuse必须保证有相同或相似的网络名。

    所以,如果一款新产品想要reuse其他款产品中已经成熟的PCB设计文件,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原理图设计时能从成熟产品的原理图中拷贝相关的部分,以尽量保证网络名一致。这样至少可以利用其能够为我使用的其中一小部分。
    相同的DECAL封装要求:
    不同文件之间的reuse必须有相同的DECAL封装。

网友(2012-11-05):
要是能像AD用复制黏贴就好了!

网友:
好像不行。Reuse对对象要求较严。我这一阵也在愁跟楼主一样的事情。

网友:
jimmy 老师回复的很详细,用Reuse是最快,最好的方法了,已经实践成功过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