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model editor

楼主(2008-08-07):
怎么启动启动Pspice model editor?在orcad的哪个采单?

楼主:
启动ORCAD中的pspice model editor后,怎么启动file中的model import wizard项?

谢谢!

网友:
在WINDOWS的开始菜单的ORCAD--pspice accessories----model editor

楼主:
diablo77521,你说的那个采单,我怎么没有?(请看附件)我用的是ORCAD10.5版,你用的是什么版本?

我是横路GG ,你说的那个网站怎么打不开?

谢谢两位参与!

楼主:
我在FILE采单找到了pspice model editor,可是运行不了model import wizard,见附件,请两位指教,谢谢!

网友:
是windows 的菜单啊,不是软件菜单.

如果是完整版的就是上面发的路径,我的是10.5版

楼主:
谢谢diablo77521,找到了pspice model editor。但是弹出对话框(见附件),并出现问题:-
-------------- Simulation Profile:  SCHEMATIC1-bias ---------------
Simulation running...
** Profile: "SCHEMATIC1-bias"  [ D:\OrCAD\OrCAD_10.5\tools\222-pspicefiles\schematic1\bias.sim ]
Reading and checking circuit
Circuit read in and checked, no errors
Calculating bias point
Starting power supply stepping
Convergence problem in bias point calculation

  These voltages failed to converge:

    V(X_U1.X_U1.X_U1.A2)      =   108.89mV  \   108.77mV
    V(X_U1.X_U1.X_U2.A2)      =    55.32mV  \    55.22mV
    V(X_U1.X_U2.X_U2.A2)      =    55.40mV  \    55.46mV
Simulation paused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
参数设置有错误,pspice仿真只对收敛函数有效。

建议你参照说明书上数值,作微调。

你直接发邮件给我巴,我也是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