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文件里看不到丝印的问题

楼主(2008-08-07):
怎么我做的一个SOIC20的封装在.brd文件里面看不到丝印

网友:
在颜色管理器里面geometry---package geometry选项中的 silkscreen_top silkscreen_butoom 都选上 看能不能显示出来?
共同学习

楼主:
可以的

谢谢了,我重新画了一个封装就可以了,我也不知道原来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