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45度旋转其中的器件或者45度走线

楼主(2008-08-07):
一份Schematic中需要将一个示意说明的图形旋转45度,查了下好像本身无法完成,Default都是90度旋转。
有没有办法实现??如何实现,知道的麻烦讲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不用旋转了,总线的分线有专门的画线图标,自己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份Schematic中需要将一个示意说明的图形旋转45度,查了下好像本身无法完成,Default都是90度旋转。
有没有办法实现??如何实现,知道的麻烦讲一下,谢谢!

不支持旋转45度的

网友:
把图形拍下来,用PHOTOSHOP旋转,再导入回原来的位置

网友(2008-10-22):
在走线的同时按住SHIFT可以走任何角度的线。

网友:
又学一招

网友(2010-10-28):
,我也在搞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