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入SKILL目录下子文件夹中的SKILL

楼主(2008-08-07):
allegro.ilinit 如下:

;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C:\cadence\skill")))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l(getSkillPath() 'C:\Cadence\skill)))

;setSkillPath(strcat(getShellEnvVar("skill_path")  "-/../"))

setSkillPath(append(list("." getShellEnvVar("skill_path")) getSkillPath() ) )
;
load("Unit_and_Grid.il")
load("_SetGrid.il")
;

我试了几种方法都不行,现在的只能读根目录下的.IL 文件

网友:
要用个 setSkillpath 函数把自己的skill文件存放目录加到skill path 里面去。
参看注释掉的那三条语句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帖,不过第三句也只是读到根目录下的程序啊

网友: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C:/Cadence/skill")))
SKILL 放到C:/Cadence/skill下

楼主:
大虾,还是不行啊!

这是我放SKILL的路径
C:\Cadence\skill\grid

这是我的allegro.ilinit
;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C:\Cadence\skill")))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l(getSkillPath() 'C:\Cadence\skill)))
;setSkillPath(strcat(getShellEnvVar("skill_path")  "-/../"))

; setSkillPath(append(list("." getShellEnvVar("skill_path")) getSkillPath() ) )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C:/Cadence/skill")))
;
load("Unit_and_Grid.il")
load("_SetGrid.il")
;

这是报的错,我先是LIB的环境,后来切到BRD的环境。

E- allegro: Can't open journal file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Unit_and_Grid.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_SetGrid.il"
Opening existing drawing...
Revising data for compatibility with current software.
Opening existing drawing...
Revising data for compatibility with current software.
W- (SPMHDB-214): Allegro PCB Design L opening an Allegro Expert design.
W- (SPMHDB-213): DRC set to "out of date". This product supports a different DRC set than last product used on drawing.
E- Command not found: Unit_and_Grid
E- Command not found: Unit_and_Grid
E- Command not found: Unit_and_Grid
Command >

我的目的是不但能够读入SKILL目录下的SKILL,也能够读入SKILL目录下子文件夹下的SKILL

网友:
怀疑你有没有仔细看过回复:
C:\Cadence\skill\grid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C:/Cadence/skill")))
添加不是同一个路径,怎么会找得到。

楼主:
我的目的是不但能够读入SKILL目录下的SKILL,也能够读入SKILL目录下子文件夹下的SKILL

读入程序我能搞定,就是读入子文件下的程序读不进去 !

网友:
把路径改成"C:\\Cadence\\skill"试试看

网友(2011-06-08):
注意路径的斜杠方向反了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