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应用注意事项【推荐】

楼主(2008-08-07):
cadence 应用注意事项
1 PCB 工艺规则
以下规则可能随中国国内加工工艺提高而变化

1.1.
不同元件间的焊盘间隙:大于等于 40mil(1mm),以保证各种批量在线焊板的需要。

1.2.
焊盘尺寸:粘锡部分的宽度保证大于等于 10mil(0.254mm),如果焊脚(pin)较高,应修剪;如果不能修剪的,相应焊盘应增大
…..
1.3.
机械过孔最小孔径:大于等于 6mil(0.15mm)。小于此尺寸将使用激光打孔,为国内大多数PCB厂家所不能接受。

1.4.
最小线宽和线间距:大于等于 4mil(0.10mm)。小于此尺寸,为国内大多数 PCB 厂家所不能接受,并且不能保证成品率!

1.5.  PCB
板厚:通常指成品板厚度,常见的是:0.8mm1mm1.2mm1.6mm2.0mm;材质为 FR-4。当然也有其它类型的,比如:陶瓷基板的

1.6.
丝印字符尺寸:高度大于 30mil(0.75mm),线条宽大于 6mil(0.15mm),高与宽比例3:2
1.7.
最小孔径与板厚关系:目前国内加工能力为:板厚是最小孔径的 8~15倍,大多数多层板 PCB 厂家是:8~10倍。举例:假如板内最小孔径(如:VIA6mil,那么你不能要求厂家给你做 1.6mm厚的 PCB 板,但可以要求 1.2mm或以下的。

1.8.
定位基准点:用于给贴片机、插件机等自动设备取基准点,用 20mil(0.5mm)直径的表贴实心圆盘(需要被SOLDERMASK,以便铜裸露或镀锡而反光)。分布于顶层(TOP) 的板边对脚线、底层(BOTTOM)的板边对脚线,每面最少 2 个;另外无引脚封装的贴片元件也需要在 pin1附近放一个(不能被元件遮盖,可以在做这些元件封装时做好),这些元件可能是:BGALQFN
….
1.9.
成品板铜薄厚度:大于等于 35um,强制 PCB 板厂执行,以保证质量!

1.10.
目前国内大多数 2 层板厂加工能力:最小线宽和线间距 8mil(0.2mm)、机械过孔最小孔径 16mil(0.4mm)。多层板厂商只受 1.1~1.9 限制。

1.11.
加工文件:GERBERDRILLROUTE STREAM

1.11.1.  GERBER
:光绘文件,保持与 CAM350V9.0 兼容就能为 PCB厂接受。

1.11.2.  DRILL
:钻孔(圆孔)文件,保持与 CAM350V9.0 兼容就能为 PCB厂接受。

1.11.3.  ROUTE
:铣孔(非圆孔)文件,保持与 CAM350V9.0 兼容能为 PCB 厂接受。

1.11.4.  STREAM
:流文件,目前国内只有一两家 PCB厂识别,包含了 1.11.1~3的所有信息。

2Cadence的软件模块:

2.1
Design Entry CIS:原理图制作和分析模块之一,orcad是该模块的核心,为大多数电路设计员喜爱。

2.2
Design Entry HDL:原理图制作和分析模块之一,Cadence 原创,没有 ORCAD那么受欢迎。

2.3Pad Designer:主要用于制作焊盘,供 allegro使用。

2.4Allegro:包含 PCB编辑(Edit)、自动布线(Specctra)、信号完整性分析(SI)

2.5
SigxplorerPCB 布线规则和建模分析工具,与 Allegro配合使用。
2.6
Layout PluseORCAD公司的 PCB 排板软件(ORCAD已被 Cadence收购),很少人用。

2.7
文件和目录命名注意事项:严禁中文、严禁空格、字母最好全小写。

3Cadence的软件模块--- Pad Designer
3.1
PAD 外形:Circle 圆型、Square 方型、Oblong 拉长圆型、Rectangle 矩型、Octagon 八边型、Shape形状(可以是任意形状)

3.2
Thermal relief:热涨缩间隙,常用于相同 NetList 的填充铜薄与 PAD 的间隙。通常比Pad 直径大 20mil,如果 Pad 直径小于 40mil,根据需要适当减小。形状见:图 3.1 3.5(阴片
)
3.3
Anti Pad:抗电边距,常用于不同 NetList 的填充铜薄与 PAD的间隙。通常比 Pad直径大 20mil,如果 Pad 直径小于 40mil,根据需要适当减小。形状见:图 3.2 3.5(阴片
)
3.4
SolderMask:阻焊,使铜箔裸露而可以镀涂。通常比 Pad直径大 4mil。形状见:图 3.3(绿色部分
)
3.5
PasteMask:胶贴或刚网:通常与 SolderMask 直径一样。

3.6
FilmMask(用途不明):暂时与SolderMask 直径一样。

3.7
Blind:瞒孔。从外层到里层,或者只有底层(可做金手指盘)。

3.8
Buried:瞒埋孔:只在内层,除非特别原因,不建议使用!

3.9
Plated:孔化,即孔璧镀涂!例如:锡。会减小孔径
1~2mil
3.10
FlashPad 面的一种,只要是通孔都需要!只在阴片层(除非不想使用自动布线)里显示。对于异形盘(如图 3.4 3.5),可以先用 AutoCAD 先做外形,再 DXF 导入 Allegro,在 Allegro 中使用 Compose Shape 功能填充,然后删除边界线,再把 Shape 移到正确的位置,更改文件类型为 flash,存盘即可。

3.11
ShapePad 面的一种,可以做奇形怪状(如图 3)的盘面.....复杂的形状可用 AutoCAD制作,类似 3.10,不过文件属性改为 Shape 再保存!

网友(2009-06-22):
謝謝, 受益良多

网友:
    好像在哪裡見到過這幾行字,但內容比這裡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