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pture 画元件的问题

楼主(2008-08-07):
画元件的pin name 重复报错,但规格元件是有重复的pin name。高手知道如何改

网友:
XX1
XX2
XX3

楼主:
有的设计实例中没有这样改.元件按要求画的是有错误但放在原理图中.还是能用.而且能导网表.并不影响设计

网友:
将元件管脚的类型改下,不能只是passive,电源之类改成POWER,其他根据情况修改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