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焊盘

楼主(2008-08-08):
当我在设定DRILLED为热焊盘时所有的DIP元件焊盘和VIA都是有花孔的,而我现在只想让DIP元件的引脚为热焊盘,VIA没有花孔.请问各位我该在哪设定?

网友:
赫赫,我是将DIP元件焊盘与Via形状设置为不一样。

网友:
方法

双击铺铜框,出现编辑属性窗口,点击Parent后,再点击Preference,选中下方的Llood Over Via就OK了。
我这个电脑上没有这个软件了,没法给你图,你自己试一试吧。

楼主:
真的可以,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