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绕线的学问,大家看看

楼主(2008-08-08):
小弟第一次布DDR2,速率不高时钟大约160MHz,绕线是在所难免的,现有一事不明,就是绕线的GAP对信号完整性的影响有多大?
见附件,我的线/线宽是4mil/4mil的,请问,在这样的速率下,我把GAP设成1×width的影响大不大?
有没有什么可操性强的说明,感激不尽1

网友:
空间足够的话就做3W

网友:
df

一般3W,差分5W,你那样绕出来的是天线!!!

网友(2011-05-22):
想看看不同的绕线对波形的影响,SQ的拓扑结构好像没有体现,不会用HFSS,请高手指点。

网友:
160M的线还是用6mil吧,至少加工精度可以保证,而且成本要低,因为不是所有的厂都可以保证能加工4mil的线宽的。

网友A:
    是不是一般把Gap:3XWidth  ?
那Miter Size 代表什么呢,要设为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一般把Gap:3XWidth
    那Miter Size 代表什么呢,要设为多少?

Miter Size 应该是绕线时顶角的线长吧,一般都是1 X Width,还有遇到在这个上面有什么特殊要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一下啊,Miter Size 改变了以后好像走线时没有多大变化,很奇怪
网上有人说Miler size也要设为3Xwidth。。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一般就是要求GAP要3倍线宽,希望来个高手解释下吧!

网友:
    绕等长的时候我怎么没看到要设Miler size.这在哪里呀.

网友:
    绕等长的时候,可以选择Corners
如果选择45°,下面就会有Miter size选项。。

网友:
    Miter size不需要去改,默认就可以了.这个是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My Pictures\33.jpg
    我一般都是设funckey c      slide;pop cut绕等长,

网友:
至少3倍线宽吧,既然有弧形线要求,那势必速率比较高,你1倍会出问题的

网友:
我的也是Miter size是默认的!不用改!

网友(2012-08-30):
DDR Layout 做到3W,有点难度吧!

网友:
最好3W了 这样信号会比较好

网友:
期待高手出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