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加了过孔,怎么消掉

楼主(2008-08-08):
在PCB布线时,在一个芯片引脚上不小心加了一个过孔,可是怎么也弄不掉了,怎么办
还有,在加过孔时,设定了一个基准孔,但现在想换掉,应该怎么改
谢谢帮忙

网友:
首先,你在PADS区提出问题,就以PADS来回答:
在鼠标没有选择任何东西的状态下反击右键,选择Filter...,点Nothing,然后在Vias方框前打上勾,
再点Close,你就可以选择你所有想要选择的过孔进行删除和编辑它的工作了,包括你后面提出的问题!

楼主:
我试过的,没用

网友:
选择要删除的过孔,右键选择 Query/Modify,将Glued的勾去掉就可以将过孔删除了。

网友:
八哥说的对,把那个锁定选项去掉就可以的.我开始想的是你选择不到过孔,因为你放在别的焊盘上,优先选别的焊盘了!

网友:
謝謝~
學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