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在pcb板里加入公司的图标

楼主(2008-08-08):
如题,请教啦

网友:
转换程序

请看附件中的程序及使用说明(都是从网上下到的)。

楼主:
下了用不了啊

网友:
在CAD做好,然后在PADS Layout里導入2D Line.
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5楼的方法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2008-09-08):
    2楼的也不错

网友:
    要是我没有photoshop怎么办啊

网友(2008-12-17):
    需要什么cad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