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增加想要得过孔

楼主(2008-08-08):
使用的是使PCB 5.01,走线加过孔时为什么总是增加标准孔,而不能选择自己设定得过孔VIA1,在增加玩过孔后还要一一修改VIA1,很麻烦!!!

我试着把rules-->default-->routing-->选择的标准空去掉,只留下VIA1,这时就不能走线增加过孔?

高手指点!!!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warriors at 2008-8-8 11:15
使用的是使PCB 5.01,走线加过孔时为什么总是增加标准孔,而不能选择自己设定得过孔VIA1,在增加玩过孔后还要一一修改VIA1,很麻烦!!!

我试着把rules-->default-->routing-->选择的标准空去掉,只留下VIA1,这时就 ...

在Design Rules的Nets里面设置!

楼主:
多谢楼上的,在rules-->net里设置还是不行!!

能解释得具体一些么?

谢谢

网友A:
Original posted by warriors at 2008-8-8 13:07
多谢楼上的,在rules-->net里设置还是不行!!

能解释得具体一些么?

谢谢

rules-->net里面选中一个网络,然后点击routing就有相关设置!

我服了,这样的问题还需要高手来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rules-->net里面选中一个网络,然后点击routing就有相关设置!

我服了,这样的问题还需要高手来回答

新手可能是一开始不知道相应的设置选项在那里,我们能帮的就帮一把,同时建议他看看教程,不要这样打击新手的参与积极性。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libsuo at 2008-8-8 15:34

新手可能是一开始不知道相应的设置选项在那里,我们能帮的就帮一把,同时建议他看看教程,不要这样打击新手的参与积极性。

其实呢,我也是使用这个软件不到一年的时间
高手称不上,但是我都会自己去探索,一点一滴进步。
你看看这幅图片,看着你都生气

网友:
我也是使用这个软件不到一年,很多都自己看。先把教程看完了,实习过了,不会的或者比较复杂的才到网上找资料、请教人。
不过我们既然愿意回答别人的问题,就把事情做的尽量好一些,我们也希望受到帮助的人在若干时间以后能够以我们现在的心情去帮助又一个后来者,你说呢。
好好享受奥运吧

网友B:
呵呵,,刚看完开幕式很兴奋睡不着
看到楼主的问题让我想起一个问题,比如我现在规则里指定某一网络有两种过孔,但这两种孔我在布线时如何做到想放那种就放那种呢?

网友:
其实可以先按一种VIA走完线,(一般一块板子尽量少搞不同的VIA,好加工一点.),最后确实需要另外一种VIA, 选中VIA, 按CTRL+Q, 菜单下面的就可以更换另一种VI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刚看完开幕式很兴奋睡不着
看到楼主的问题让我想起一个问题,比如我现在规则里指定某一网络有两种过孔,但这两种孔我在布线时如何做到想放那种就放那种呢?

走线时按右键,选via type切换...

楼主:
感谢各位大虾:
   可能是我的软件有问题,按照你们的设置还是不行!!!

楼主:
我用的是PCB 5.01,不是2007,按照各位的设置还是行不通, 2007里是可以的。

谢谢各位!!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warriors at 2008-8-9 16:36
我用的是PCB 5.01,不是2007,按照各位的设置还是行不通, 2007里是可以的。

谢谢各位!!

这个是在POWERPCB5.0的程序下的,如果没有这个选项,请重新安装软件!
或者购买他们的扩展集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libsuo at 2008-8-8 17:08
我也是使用这个软件不到一年,很多都自己看。先把教程看完了,实习过了,不会的或者比较复杂的才到网上找资料、请教人。
不过我们既然愿意回答别人的问题,就把事情做的尽量好一些,我们也希望受到帮助的人在若干时 ...

倒不是说肯不肯帮助的问题,是不是?
你可以翻翻我的回帖,基本上都是图形并茂的!

我现在还是没有弄明白到底是什么问题,是没有Net这个Design Rule呢,还是打开了之后没有相关的信息?
现在可能弄明白了,应该是楼主软件安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