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哪位用过ALLEGRO 16做过virtex-4 的lvds信号的信号完整性分析呢?

楼主(2008-08-08):
哪位用过allegro 16做过virtex-4 的lvds信号的信号完整性分析呢?
我的问题描述:
我已经设置一对lvds差分输入,但是在输出文件是LVDS的P端为IBISINPUT,而LVDS的N端为IBISO。
这样的lvds的模型就成为一个收发器,而不是接收器。而我的仿真结果,振铃现象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认为是模型错误。

请问,有谁做过类似的仿真,可以交流一下吗?多谢!!

网友:
是不是模型错误要通过模型编辑器进行check。
xilinx提供的是ibis model,在利用SQ仿真时,你要转换成dml,而这个转换过程的提示信息会包含模型完整性(errors,warnings)的信息。

lz不会从来不注意这些信息吧?

振铃严重是欠阻尼,源端,终端的阻抗失配带来的不断反射导致该问题。LVDS信号仿真的应该是一对差分耦合信号。你要根据特征阻抗值考虑合适的端接策略,进而减弱振铃现象。

网友:
目前很多模型做的不是很好,一些差份信号模型里面没有差分模型,因此建议在IBIS模型文件里面修改,自己将他们定义成差分模型。理论上差分模型的N和P的模型几本是一致的,所以个人感觉你的模型可能有问题。请再确认一下。
另外LVDS信号需要增加100欧姆的端接匹配,目的是为了改善信号完整性,如降低摆幅,减少振铃,提供回流路径等作用。所以请确认一下是否增加。
仿真软件只要你设置对,用那个版本问题不大,目前仿真软件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LVDS是差分信号,只要看差模DIFF信号就可以了,单端信号和共模信号都可以不用太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