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和在ORCAD仿真中设置2个地

楼主(2008-08-08):
请教如和在orcad仿真中设置2个地
如果不设置0 gnd仿真将出错

楼主:
没人知道吗,难道只能设一个0地?如果前级电路和后级电路不共地怎么设置

网友(2012-08-13):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前级电路和后级电路不共地】 => 通常只有在 OP 的儀表電路裡面才會出現。另外一個就是開關式(交換式)的電源電路。

不知道樓主是怎樣的電路?  所以不該到該怎樣回答。

网友:
光耦隔离不共地  我也想知道如何设置

网友(2012-10-22):
仿真有这个必要吗?你可以把它们都设成0电位,不会干扰你的最后结果吧,或者实在不行你把某一路用电源作地,造成浮起来的感觉,如果你需要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