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入网络表导致源PCB上的电源连接丢失[已解决]

楼主(2008-08-08):
这个标题可能很费解,因为我现在在做的工作不是常规操作:

我现在要修改的板子,只有PCB源文件,是allegro格式的,原理图只有PDF格式的。
所以我就先用Capture CIS绘制了原理图,并生成网络表和PCB比较,在比较全部一致后,我就在Allegro里import了网络表。
但是发现所有的电源连接网络比如+3.3VD、+5VD、GND等全部成了鼠线,相应的元件引脚上的net是有的,只是过孔及连线和shape的网络都为空了。仅电源网络有问题,其它都正常。

希望我说明白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可能是NET名称变掉,重新给SHPAE赋NET就可以了。

楼主:
重新给shape赋net是简单,不过过孔也得一个个的重赋?

网友:
那你就不要改电源的名称。

楼主:
的确是由于网络名不一致造成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