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全局修改网络名

楼主(2008-08-08):
请问如何修改整个项目中所有图纸的电源网络名,比如由原来的GND改为AGND?

楼主:
自己搜索搞定了。

网友(2008-09-09):
怎么搞定的,分享一下哈

网友:
先来个笨办法

把每页的GND符号都连接一个OFF_PAGE符号或者Connector符号,就可以了

网友(2009-03-26):
回复 网友A:

那跟一个一个的改不是一样费劲吗?

网友:
版主还是说一下撒,到底是怎么弄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