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封装的问题

楼主(2008-08-08):
在下是刚刚开始学习PCB的新人,正在研发一个自动充电器,元件已经连接完毕,其中的7812和NE555都是自定义的元件。生成PCB的时候显示有几处错误

电路图和文件我都传到附件里了。

一帆 15:46:35
你原理图里面,所有的元件都没加上PCB封装,所以在PCB导入的时候,所有的元件都会提示缺少封装的。
春秋 15:47:51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一帆 15:48:54
做相应的PCB元件库,然后在原理图中指定。
春秋 15:49:30
好的 我和同事再商量一下
一帆 15:50:14

春秋 16:00:50
好象加不了

春秋 16:01:18
应该加“PCB”文件夹下哪个呢?

春秋 16:02:30
“PCB”文件夹下有这3个文件夹
Connectors
Generic Footprints
IPC Footprints

cdq dxp.rar

网友(2008-09-07):
在原理图或者库里面对元件和元件封装进行关联,FootprintsPCB论坛论坛|PCB

网友:
强烈建议看一下Protel设计流程 明白其中的道理就明白改怎么做了
简单说明一下 其实原理图 网络表 PCB 之间的关系  就像C语言 汇编语言 和机器语言之间的关系
原理图是为了能直观的制作出元器件的链接关系  然后根据链接关系可以生成网络表(高手可以直接编辑网络表修改链接) 然后从PCB载入这种链接关系  所以在SCH中每个元件都需要一种到PCB上的图形表示(按照实际元件的大小等制作的图) 然后进行布线 送厂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