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很重要的 问题请教下

楼主(2008-08-08):
启动LAYOUT新建文件时,层数默认就是13层了,MODIFY也不能修改,跳出以下对话框。要让他变为4层应该怎么样设置啊

楼主:
请问一下,打一个贯穿孔,这个孔要经过电源层,但这个过孔不和电源层相连,那在这个电源层会有焊盘吗?

网友:
pads有选项的,可以去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