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错"分享

楼主(2008-08-08):
公司新品下线,紧接着发现一个功能性治命错误,查阅原理图没有发现设计上的失误,在经过原理图与PCB图比对后发现,PCB图中在不该连接地网络的地方有飞线联接到地(原理图上应该是信号,不接地的).问题找到,那怎么会现这种问题的呢???
反复检查原理图及PCB图,最后发现原理图中在出错地方连接的导线属性是地网络~~~很晕~~~难怪检查原理图是正确的,是导线本身网络属性的问题~~~是设计人员在连接的时候用复制导线完成了这根连接,很不幸的是复制的导线是地网络~~~
给大家提个醒,画原理图时不能偷懒啊~~~线还是要一根一根的画~~~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kljy911 at 2008-8-8 17:47
公司新品下线,紧接着发现一个功能性治命错误,查阅原理图没有发现设计上的失误,在经过原理图与PCB图比对后发现,PCB图中在不该连接地网络的地方有飞线联接到地(原理图上应该是信号,不接地的).问题找到,那怎么会现这种问 ...

多谢共享!
请问一下,是使用什么画的原理图,连网络表都能复制?

网友:
两根线连接的时候没有提示网络合并吗?

楼主:
原理图是用LOGIC画的~~~
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操作的~~~
那线就连在两电阻之间,光看图完全正确~~~一看连线属性就是GND~~~

网友:
强啊
以后要小心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这个是每个工程师都需要培养的良好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