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Annotation 的问题。多part器件

楼主(2008-08-09):
用到两个一样的多part器件,在Annotation的时候不总是会提示
Cannot peRForm annotation of heterogeneous part 'U?A(Value 88E6095)', part has not been uniquely grouped (using a common User Property with differing Values) or the device designation has not been chosen

可以正常Annotation第一个器件,第二个就无法再命名了。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最后我用了一个没办法的办法,把reference后面加了个后缀,没有再报问题。但是我想正确解决的办法肯定不是这样。期待高手指点啊!多谢!

网友(2012-06-27):
可以在库元件添加一个属性。在原理图中,要放在一起的几个part,其增加的属性赋以相同的值。在做annotate时,在Physical Packaging中将POWER_GROUP改为添加的属性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