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布线问题

楼主(2008-08-09):
不知各位在布线时有没有遇到当两层的走线叠在一起时明明选择了要布当前层的线可总是点到下层的线,一直没有找到很好解决的方法.谢谢交流

网友:
F4切换
选择自己想要的层

楼主:
我的意思是已经把将要布线的层F4切换到当前层的情况下.常会点到不布线的下层.

楼主:
同志们都没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按TAB键循环选择,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TAB键循环选择,是这个吗

不是TAB键,我们一般布线是把要布线的层切换到当前层,比如我现在要修改顶层的走线也明明把顶层切到当前层了可当你在点选顶层的线时如果底层这个位置有重叠的走线时就经常会选到底层的线.特别是线的密度较大时就更难选到你要布线的层.这下明白了吗?

网友:
是有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
只有尽量让两层的线不重合在一起,一层的线放在另外一层的线中间(间距中间)

网友:
也经常碰到但找不到最好的办法.

网友:
走线不要一个方向啦,两个层最好有交叉

网友:
pads没有像protel 的单层显示模式(shift+S),所以想避免这问题只能通过关闭相关图层来解决,要么就在那边点啊点,点啊点。

网友:
太小看pads了,pads有层过滤功能.可比protel 好多了

楼主:
呵呵....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依我的想法是否有个快捷键能暂时锁住当前层,因为用关闭层和过滤功能都比较麻烦.必竟实际工作中效率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层过滤不是元素过滤,F4也可以做层的选择啊,还有TAB键做循环选择要是,还说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那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