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Allegro16.0安装方法及解锁文件

楼主(2008-08-09):
哪位有 allegro16.0安装方法及解锁文件??可否提供一份给我??不胜感激

网友:
1) 建一环境变量: lm_license_file=1800@HostName ,HostName使用你的完整的计算机名称。
这步环境变量很重要. 否则运行主程序会报没有LICENSE 文件而不工作的.
2)不要安装LICENSE SERVER,直接安装主程序, 途中都不填, 基本一路不管它, 选NEXT 而已.
 忽略它的提示没LIC文件怎么怎么的. 直到装完成。(安装磁盘可以修改,如:F:\\Cadence\SPB_16.0)
3)将破解文件解压缩后,把文件NOLIC.COM拷贝一分到c:/windows/system32 目录下;将crack.bat拖入
记事本中打开,将盘符C修改为你安装主程序的盘符,如:F,保存为原格式(即.bat格式),执行crack.bat,
多执行2边,即可完成破解。(破解完成后再删除该NOLIC.COM)。

网友:
方法有好多,自己摸索几次就可以了,
网上很多资料多不全面,一般只说了其一,

一句话,就是按照提示一步一步的安装,要你输入什么你就输入什么,
一切可以搞定,

有些兄弟说一路安装下来,中间提示什么不要管,这种方法也可以,
但是用这种方法安装完成后需要设置,很麻烦,

如果直接按照提示安装就不需要那么多设置了,
我有试过,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