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浏览PCB图时,放大缩小,移动有什么快捷键

楼主(2008-08-10):
请问allegro浏览PCB图时,放大缩小,移动有什么快捷键
$ w$ t$ Y: @4 B: l放大缩小和左右移动宽解键和原理图不一样吗

网友:
F10,F11放大缩小,也可以自己在Env里设置别的键来作为快捷键。

网友:
如果是三键鼠标,先按一下中键,然后不要按(放手后),再直接移动鼠标,在界面上就出现出现放大和缩小符号,自己可以试着拖动鼠表,放大和缩小符号是不一样的.

网友:
如果你是16.0版本,就可以直接用滑轮放大缩小了,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