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问题

楼主(2008-08-10):
在用orcad画好原理图后,仿真是为什么有的选项是灰的,不能选中.如蒙特卡洛分析,我只有温度扫描分析可以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用orcad画好原理图后,仿真是为什么有的选项是灰的,不能选中.如蒙特卡洛分析,我只有温度扫描分析可以选

可能是Licence的问题

楼主:
不会吧,那有什么好的破解方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那有什么好的破解方法啊

没怎么研究过破解
用google试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