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版制作元件时PIN的类型定义

楼主(2008-08-11):
pads2007版制作元件时PIN的类型定义 大家一般是怎样设置的,PIN的类型有undefined(不定义).source(源).bidirectional(双向的).open Collector(开c极).or_tieable source.load. terminator(终极) .power(电源),ground(地) .有的例子中电源脚在pin group下选择signal pin后就无定义要求,希望能谈谈元件PIN的定义与DRC检查的关系.电源,3态门,地址线及数据线的PIIN定义?谢谢

网友(2008-09-18):
应该是该引脚是什么类型你才能定是什么类型的!

不是大家一般定义什么类型的!

网友:
你要偷懒当然是不定义,要不就得按2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