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点怎么设置

楼主(2008-08-11):
怎样针对出线设置格点,走线模式,不设置好不好?请高手谈谈心得.
先谢了.

网友:
不设的话
走线不在格点上
改版也不方便推线
特别是BGA出线
和Placement
还有移文字
画铜皮
内层切割线==
一般是设5MIL
有些方面也用10MIL
所以最好设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