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软件

楼主(2008-08-11):
请问大家在做PCB板时,一般都用什么软件仿真。信号完整性,EMC

楼主:
谢谢二楼的回笿,现在我也正在学这个。谢你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回笿呢。

楼主:
请帮忙下吗?谢谢好心人了。

楼主:
:lol :lol :lol :lol :lol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pads layout,那么用HyperLnyx就相当方便,呵呵

网友:
那如果是ALLEGRO呢,是不是不方便,还有这个软件在哪里可以下载到

网友(2008-09-22):
我用的就是HyperLnyx

网友:
Allegro 就用specctraquest.

网友A:
EMC可以用HFSS来仿真,但目前只有针对简单的结构做些仿真,整板级或者系统级的EMC仿真目前还无法做到,
  现阶段比较成熟的EMC设计方法是板级EMC设计规则检查,可以使用板级EMC规则检查软件对PCB进行EMC设计检查,如IBM的EMSAT,NEC的EMIstream,Cadence的EMControl等。通过执行设计规则(如关键网络跨分割,更换参考平面,表层走线等)保证PCB的EMC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C可以用HFSS来仿真,但目前只有针对简单的结构做些仿真,整板级或者系统级的EMC仿真目前还无法做到,
  现阶段比较成熟的EMC设计方法是板级EMC设计规则检查,可以使用板级EMC规则检查软件对PCB进行EMC设计检查,如 ...
    这些规则资料在那可以找到呢

网友:
    EMIStream这是一个软件?找不到下载的地方

网友(2008-10-27):
    回答mengzhuhao的问题

    1 上述提到的三个软件(IBM的EMSAT,NEC的EMIstream,Cadence的EMControl)是目前最流行的几个板级EMC规则检查软件,性能方面前两者要强于后者,由于普及率的问题,盗版可能比较难找。
2 板级EMC设计规则目前不同软件可能不会完全一样,但其核心思想是一样的,比如控制关键网络跨分割,关键网络更换参考平面,关键网络靠近参考平面边缘,关键网络与IO网络的距离,去耦电容密度,去耦电容引线长度,去耦电容到IC电源地管脚的距离等。

网友:
    emistream 其实一般了,只能能节省的滤波电容而已,其他的基本么有用,假如有兴趣可以买啊,大概20多万人民币吧

网友(2008-12-13):
emistream
希望有的朋友给共享下吧!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Ansoft的SIWAVE,CST的pcblab, 安捷伦的ADS比较常见吧

网友(2010-05-02):
楼上说的应该是simlab,就是现在的CST PCB STUDIOTM
另外还推荐用SIWAVE
这两个我都用过,还是比较易上手的

网友(2010-08-24):
FLO/EMC这个软件用什么用呢?

网友:
FLO/EMC这个软件用什么用呢?
引用 网友B:

同问
正在学习这个软件,系统级的仿真感觉还是比较难做
期待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2010-10-02):
我也想知道  就是不会  请大家多指教 谢谢!

网友(2010-11-17):
CST有人用吗

网友:
Cadence的不行吗?

网友(2011-03-05):
没试过仿真,很惭愧

网友:
以上软件都不会用,需要学习!!!!!!!!!

网友(2011-06-25):
学习了,还没试过仿真软件

网友(2011-08-25):
我是用PADS的 ,但是 就是不会用HyperLnyx   请教高手怎么用呢?

网友:
谁可否上传个软件和教程上来,我也想学一下。谢谢你们了!

网友(2011-12-19):
学习了 9 N- m% R" T4 X

网友(2018-05-08):
有用CST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