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一个铺地铜的问题!!!

楼主(2008-08-11):
如过3,4两层都是地,一个通孔只要它在第3层和地相连。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
为什么不要连在一起。

楼主:
我只要第3层坐信号的回路~

网友:
能不能让两个地的名称或是属性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动手挖.

太原始了吧!
孔比较多哦

网友:
df

引用 楼主:
我只要第3层坐信号的回路~

线的相邻平面层就是回流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动手挖.

怎么挖?用void?

网友B:
教個方法﹕
你做的via﹐第1. 2.3 層有PAD﹐第4層沒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個方法﹕
你做的via﹐第1. 2.3 層有PAD﹐第4層沒有就可以了。

我上面说的3.4层只是举个例子,其实我要处理的地层在中间。用void可以达到那种效果  不过要一个一个的加,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C:
我想到一个笨办法,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先给第四平面随便给个属性,然后避孔后变静态铜箔,
再给铜箔回GND属性,不知道行不行。

试了下可以,但要注意,变回GND后还要避孔,避免短路。

网友D:
Original posted by may at 2008-8-11 16:47
我想到一个笨办法,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先给第四平面随便给个属性,然后避孔后变静态铜箔,
再给铜箔回GND属性,不知道行不行。

试了下可以,但要注意,变回GND后还要避孔,避免短路。

[ 本帖最后由 may 于 ...

不太建议这样,控制不好短路就麻烦了,不太明白楼主这样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到一个笨办法,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先给第四平面随便给个属性,然后避孔后变静态铜箔,
再给铜箔回GND属性,不知道行不行。

试了下可以,但要注意,变回GND后还要避孔,避免短路。

我就特定的孔要和第三层相连,第四层除了特定要求的孔不连外 其他的地孔还是要相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建议这样,控制不好短路就麻烦了,不太明白楼主这样的做法。

有的器件需要的地层的回流很大  可能到90A  怕影响其他地层吧
其实我也是看人家搞出来的~~自己搞不懂怎么搞。

网友:
那你就一个个的挖啰,
天下哪有那么多好事,
都能心想事成的,
挖吧

网友:
楼主的做法,没有见过,如果你想用一块单独的地,搞两个网络名不就行了?
想必楼主也只是有一小部分特别区域是这样的,还是不要整块铺铜了,把第三层或第四层搞成多块地不就得了。

网友:
楼主可能是想保证信号或电源的回流路径
这个没什么好办法
加个限制走线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