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打印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11):
请问,allegro如何把pcb按照1:1尺寸打印出来?scale factor已经设置为1了,还是不行。

网友:
是不是你的纸不够大啊,或者没放在中心

楼主:
谢谢回答

1·、我的pcb大于打印纸。

2、我在power pcb里,如果pcb大于打印纸,就可以自动分几页打印的,然后自己拼起来

楼主:
没有人有办法吗

网友:
我也不会用ALLEGRO打印,都是转出DXF给人家帮打印的

网友:
是不是选FIT TO PAGE

网友(2013-04-03):
不知道解决没有,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3-05-19):
还没做过大于A4的板子,先路过参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的pcb大于打印纸。

2、我在power pcb里,如果pcb大于打印纸,就可以自动分几页打印的,然后自己拼 ...

打成A3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