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原理图生成网络表的问题

楼主(2008-08-11):
小弟学cadence不久,在用capture CIS绘制了个简单的原理图,就几个电容和电阻,给它们连上了线,
生成网络表时软件提示生成失败,去查看Session Log时,发现所有的错误都是一样的:
#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14: SCHEMATIC1, PAGE1 (5.00, 2.4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R , R14: SCHEMATIC1, PAGE1 (5.00, 2.4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 , C2: SCHEMATIC1, PAGE1 (3.20, 2.1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 , C2: SCHEMATIC1, PAGE1 (3.20, 2.1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15: SCHEMATIC1, PAGE1 (5.50, 2.4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R , R15: SCHEMATIC1, PAGE1 (5.50, 2.4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1: SCHEMATIC1, PAGE1 (2.90, 1.8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请大哥们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学CADENCE不久,在用capture CIS绘制了个简单的原理图,就几个电容和电阻,给它们连上了线,
生成网络表时软件提示生成失败,去查看Session Log时,发现所有的错误都是一样的:
#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 ...

所有的引脚除了pin name 还需要pin number

楼主:
还以为从软件自带的库里面调用是没问题的,没想到也出问题了.
我在库里给器件加上了pin number 现在可以了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