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有没有好办法处理铜皮得误删除

楼主(2008-08-11):
不知道论坛里面的兄弟们,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了没有,我是碰到过很多吃了,今天实在忍无可忍了,想把他找一个方法解决掉,可惜,没找到,
   在下只有向论坛里面的朋友寻求帮助。
   我在layout的时候,常常会有得地方手工铺铜,有的层面还要自动灌铜,铺铜,有的时候,自己画出的铺铜区域不是很理想就想删掉重新铺铜,可是问题就出来了,有的时候,删除的连手工的铺铜一块删掉,这不是很郁闷,及时发现还好,如果发现不了,再用flood,灌溉一下,连返回都不行,只有重新搞的份,虽然时刻重新想着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可惜还是不能终日防贼,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办法,让选择的时候可以不选手工铺铜,或者把手工铺铜固定住,使其不能被删除,如过孔一样。
     小弟先谢过。

网友:
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就是你可以把不同的NET设置成不同的颜色,这样就好区分了.

楼主:
呵呵,和我一个习惯,不过我说的是自动铺铜,就是那种区域内铜皮都删掉才能看到铺铜得框框,我为了方便就全选,可惜全选都后果就是连手工普通也选上了,结果就误伤了,很麻烦得

网友:
    可以设置禁止区啊

楼主:
    !!,不是想不铺铜,而是想在全选的时候,不选中手工铺铜

网友:
    可以设定保护的:
    选定不想删除的copper,按右键选properties,点net,选Protect Routes...

楼主:
    多谢,但是没想到这个地方。

网友(2011-03-16):
    6楼 好像不行啊 麻烦指点

网友:
    一般做法是把灌铜shap  或者手工铜皮移动到板框外面,再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