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布线的基本流程【推荐】

楼主(2008-08-11):
protel99SE布线的基本流程【推荐】
一、得到正确的原理图和网络表手工更改网络表将一些元
件的固定用脚等原理图上没有的焊盘定义到与它相通的网
络上没任何物理连接的可定义到地或保护地等
二、画出自己定义的非标准器件的封装库
三、画上禁止布线层含中间的镂空等在需要放置固定孔的
地方放上适当大小的焊盘对于3mm的螺丝可用
6.5~8mm的外径和3.2~3.5mm内径的焊盘对于标准板可
从其它板或PCB Wizard中调入
四、打开所有要用到的PCB库文件后调入网络表文件
五、元件手工布局应当从机械结构散热电磁干扰将来
布线的方便性等方面综合考虑先布置与机械尺寸有关的
器件并锁定这些器件然后是大的占位置的器件和电路的
核心元件再是外围的小元件对于同一个器件用多种封
装形式的可以把这个器件的封装改为第二种封装形式并
放好后对这个器件用撤消元件组功能然后再调入一次网
络表并放好新调入的这个器件有更多种封装形式时依此
类推放好后用VIEW3D功能察看一下实际效果存盘
六、根据情况再作适当调整然后将全部器件锁定假如板上
空间允许则可在板上放上一些类似于实验板的布线区
对于大板子应在中间多加固定螺丝孔板上有重的器件或
较大的接插件等受力器件边上也应加固定螺丝孔有需要
的话可在适当位置放上一些测试用焊盘最好在原理图
中就加上将过小的焊盘过孔改大将所有固定螺丝孔
焊盘的网络定义到地或保护地等
七、制订详细的布线规则象使用层面各组线宽过孔间
距布线的拓朴结构等在不希望有走线的区域内放置
FILL填充层如散热器和卧放的两脚晶振下方所在布线
层要上锡的在Top或Bottom Solder相应处放FILL
八、对部分重要线路进行手工预布线如晶振PLL小信号模
拟电路等预布线完成后存盘
九、对自动布线功能进行设置请选中其中的Lock All Pre-
Route功能然后开始自动布线
十、假如不能完全布通则可手工继续完成或UNDO一次千
万不要用撤消全部布线功能它会删除所有的预布线和自
由焊盘过孔后调整一下布局或布线规则再重新布线
完成后做一次DRC有错则改正布局和布线过程中若发
现原理图有错则应及时更新原理图和网络表手工更改网
络表同第一步并重装网络表后再布
十一、对布线进行手工初步调整需加粗的地线电源线功率
输出线等加粗某几根绕得太多的线重布一下消除部分
不必要的过孔再次用VIEW3D功能察看实际效果
十二、换到单层显示模式下将每个布线层的线拉整齐和美观
手工调整时应经常做DRC因为有时候有些线会断开快
完成时可将每个布线层单独打印出来以方便改线存盘
十三、全部调完并DRC通过后拖放所有丝印层的字符到合适位
置注意尽量不要放在元件下面或过孔焊盘上面对于
过大的字符可适当缩小最后再放上印板名称设计版本
号公司名称文件首次加工日期印板文件名文件加
工编号等信息并可用第三方提供的程序加上中文注释
十四、对所有过孔和焊盘补泪滴对于贴片和单面板一定要加
十五、将安全间距暂时改为0.5~1mm在各布线层放置地线网络
的覆铜尽量用八角形而不是用圆弧来包裹焊盘最终要
转成DOS格式文件的话一定要选择用八角形
十六、后再做一次DRC有错则改正全部正确后存盘
十七、对于支持PROTEL99SE格式PCB4.0加工的厂家可在
观看文档目录情况下将这个文件导出为一个*.PCB文件对
于支持PROTEL99格式PCB3.0加工的厂家可将文件
另存为PCB 3.0二进制文件做DRC通过后不存盘退出
在观看文档目录情况下将这个文件导出为一个*.PCB文件
由于目前很大一部分厂家只能做DOS下的PROTEL
AUTOTRAX画的板子所以以下这几步是产生一个DOS
版PCB文件必不可少的
    1、在观看文档目录情况下将网络表导出为*.NET文
件在打开本PCB文件观看的情况下将PCB导出为
PROTEL PCB 2.8 ASCII FILE格式的*.PCB文件
    2、调用PROTEL FOR WINDOWS PCB 2.8打开这个
PCB文件选择文件菜单中的另存为菜单并选择Autotrax
格式存成一个DOS下可打开的文件
    3、用DOS下的PROTEL AUTOTRAX打开这个文
件个别字符串可能要重新拖放或调整大小上下放的全
部两脚贴片元件可能会产生焊盘X-Y大小互换的情况一
个一个调整它们大的四列贴片IC也会全部焊盘X-Y互
换只能自动调整一半后手工一个一个改请随时存盘
这个过程中很容易产生人为错误PROTEL DOS版可是没
有UNDO功能的假如你先前布了覆铜并选择了用圆弧
来包裹焊盘那么现在所有的网络基本上都已相连了手
工一个一个删除和修改这些圆弧是非常累的所以前面推
荐大家一定要用八角形来包裹焊盘这些都完成后用前面
导出的网络表作DRC Route中的Separation Setup各项值
应比WINDOWS版下小一些有错则改正直到DRC全部
通过为止
也可直接生成GERBER和钻孔文件交给厂家
十八、发Email或拷盘给加工厂家注明板材料和厚度数量加
工时需特别注意之处等Email发出后两小时内打电话给厂
家确认收到与否没收到重发直至收到
十九、产生BOM文件并导出后编辑成符合公司内部规定的格式
二十、将边框螺丝孔接插件等与机箱机械加工有关的部分导
出为R14的DWG格式文件给机械设计人员
二十一、整理和打印各种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