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板框问题?

楼主(2008-08-12):
如何让板的制造边跟随板边的改变而改变呢?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在PCB板下,选择draw mode,可以任意修改边框的形状

网友:
不 行 ,不 过 你 可 以 在 改 动 完 板 边 后 copy一 个 板 框 ,然 后 把 他 的 属 性 改  为 制 造 边 就 可 以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