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几个问题

楼主(2008-08-12):
原理图怎么样直接转成PCB   电气特性有关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怎么样区分高频元器件和低频元器件,高频电路和低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看date sheet.

有点不明白~~

网友B:
date sheet. 就是指器件的用户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te sheet. 就是指器件的用户手册

这样啊?上面到什么标准或者程度就算高啊

网友:
在数字电路中,是否是高频电路取决于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而不是信号的频率。
公式:F2 =1/(Tr×π),Tr为信号的上升/下降延时间。  F2 > 100MHz,就应该按照高频电路进行考虑,下列情况必须按高频规则进行设计
  –系统时钟频率超过50MHz
  –采用了上升/下降时间少于5ns的器件
  –数字/模拟混合电路
  逻辑器件的上升/下降时间和布线长度限制上升/下 主要谐波频谱分布 最大传输线最大传输
  降时间  Tr分量           F2=1/Fmax=10*距离(微带)线距离(微带线)πTr    F2
  74HC        13-15ns  24MHz    240 MHz  117cm   91cm
  74LS         9.5ns   34 MHz    340MHz   85.5cm  66.5cm
  74H           4-6ns   80 MHz    800MHz   35   28
  74S           3-4ns   106 MHz   1.1GHz   27   21
  74HCT       5-15ns   64 MHz    640MHz   45   34
  74ALS       2-10ns   160 MHz   1.6GHz    18   13
  74FCT       2-5ns    160 MHz   1.6GHz    18   13
  74F           1.5ns   212 MHz   2.1GHz   12.5  10.5
  ECL12K     1.5ns    212 MHz   2.1GHz   12.5  10.5
  ECL100K   0.75ns   424 MHz   4.2GHz     6   5

楼主:
还需要去琢磨琢磨  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