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在不同的层,设置不同的线宽怎么就设置不过去 (已解决)

楼主(2008-08-12):
    我用的是allegro15.5,我想在不同的层设置不同的线宽怎么就设置不过去,不知是哪出了问题,,,就是subclass项总是改不了,假如我第一次设置subclass为top,等关掉该页,再打开subclass还是all etch(难到是软件有问题),,,,哪位高手知道,,,请指点指点,,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allegro15.5,我想在不同的层设置不同的线宽怎么就设置不过去,不知是哪出了问题,,,就是subclass项总是改不了,假如我第一次设置subclass为top,等关掉该页,??????你说的关掉是点叉,还是点的OK啊 这个要点OK才能生效的,不知道是不是问题的原因。

网友:
    这种操作上的问题自己多摸索一下吧。

楼主:
    就是点的OK,所以觉得很奇怪,,,,按道理说,是应该设置过去,,,,可就是没设置过去...

楼主:
    走线层也选对了,,,,我也觉得没什么呀,,,,,会不会我的软件的问题哪?很郁闷......

楼主:
    问题解决了,,,多谢各位的帮忙!!!!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