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ff-page旁边的中括号

楼主(2008-08-12):
我常会看到别人的原理图上会的off-page旁边会有中括号,括号里有数字,2,3之类的
但我用oll -page时都不会出现中括号的,我不知道那个有什么作用,还有那个是怎么
加上去的

网友A:
那是在画原理图时为了方便查看而用的,并没有电气属性....如在ORCAD中,IF AGC   (4)     后面的这个4是代表本张图纸的页码.   IF AGC    (2)   后面的2是代表第二张图纸,意思就是这个IF AGC 的OFFPAGE连接的是第4张跟第2张图纸,这样在查找时就会更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在画原理图时为了方便查看而用的,并没有电气属性....如在ORCAD中,IF AGC   (4)     后面的这个4是代表本张图纸的页码.   IF AGC    (2)   后面的2是代表第二张图纸,意思就是这个IF AGC 的OFFPAGE连接的是第4 ...

谢谢

网友:
-------"那是在画原理图时为了方便查看而用的,并没有电气属性....如在ORCAD中,IF AGC   (4)     后面的这个4是代表本张图纸的页码.   IF AGC    (2)   后面的2是代表第二张图纸,意思就是这个IF AGC 的OFF PAGE连接的是第4张跟第2张图纸,这样在查找时就会更容易些."-----
    是.    但是是如何加上去的呢, 当作TEXT一个个加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tool--options--design中勾上show off-page sheet numbers就可以了

网友(2010-07-02):
annotate——add intersheet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