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ssembly Drawings的小问题

楼主(2008-08-12):
哪位大虾在出Gerber时会单独,出Assembly Drawing层的?

各位帮忙看看这个Assembly Drawing出得是否合理?

网友:
出的不好吧 应该不出焊盘.把文字尽量放在元件位置.留边框,方向整齐些.

网友(2008-09-19):
回复 网友A:

单独出Assembly Drawing层,会比较分明

网友(2010-11-29):
我以前,出Gerber的时候都不出Assembly Drawing层的。
PCB厂家用不到这一层。
指导SMT的时候,在CAM里面新建一个print属性的层,把需要的信息添进去就可以了。
总的来说,很少用Assembly Draw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