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中pin name 的颜色、字体大小、和在管脚的摆放位置如何设置?

楼主(2008-08-12):
请问allegro中pin name 的颜色、字体大小、和在管脚的摆放位置如何设置?

网友:
少林秘籍

网友:
操作这一层PACKAGE GEOMETRY/PIN_NUMBER
和修改其它文字一样。

楼主:
回复2楼:这个界面是在那个软件里面的? 字体可以不随着器件的旋转而旋转么?始终保持同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