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高手

楼主(2008-08-12):
不好意思刚才插入错了

我在pads中走成弧线,但导出再转入protel99后弧线就完全变了,
  不知道是不是两个软件在计算方面上不一样,还是我的设置有问题.请各位帮忙!

网友:
这个还真没出现过,试多两次看看!
不过提醒的是,PADS转PROTEL99SE需慎重考虑各相关设置与层面能否正确再做板!

楼主:
我做过很多了。不过以前都不是圆弧线,转换后都还算好。只是一些字符变了,画的铜皮和铺的铜有所变化,其它走线都很好。但圆弧线转换后就变成这样,狂郁闷呀!!!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zxf at 2008-8-13 08:41
我做过很多了。不过以前都不是圆弧线,转换后都还算好。只是一些字符变了,画的铜皮和铺的铜有所变化,其它走线都很好。但圆弧线转换后就变成这样,狂郁闷呀!!!

这个问题我估计是因为这两个软件对于圆弧或者的表示手法不一样导致的。
不单是这个,在转换PADS的keepout层的时候也要非常小心,最好能够先删除这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