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强弱电信号?

楼主(2008-08-12):
布局时要求将强电信号和弱电信号分开,怎么知道哪些是强电信号,哪些是弱电信号呢?

网友:
如果线路不是你设计的可以问一下硬件工程师。
2 u* {0 G; E2 P- g像变压器,光耦等元件一般是强弱电分界的地方.